[PIC32/SAM] 关于PIC24中的浮点数问题

楼主(2023-04-06):
sizeof(long double)的值为8
sizeof(double)的值为4
double在程序中就是float
long double虽然是8位后面四位位0x00,但当于也是单精度了。这个如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是我编译器版本太低的问题吗还是

楼主:
已经解决编译器里面的double 64bit的那个选项没有勾选,xc16的默认状态下double和float等同

网友A:
double和float在单片机中,大部分编绎器都是默认为32位的,但是在MPLAB X IDE中,编绎器有个选项要改,默认float是24位的。

网友B:
编译器里还有这个设置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器里还有这个设置嗄

就这么个东西琢磨了我一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double和float在单片机中,大部分编绎器都是默认为32位的,但是在MPLAB X IDE中,编绎器有个选项要改,默认 ...

我程序移植过来输出一直有问题,又找不到原因。后来看到double是4字节的,值和float一样才知道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