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 稳压管电路求助

楼主(2023-04-06):
这个电路时ti的76930采集芯片短路负载移除检测电路。短路后,如果短路负载保持,充放电mos关闭,电流通过负载后,从pack-流向bat-,如图所示电路,在没有短路时,充放电mos打开,会把右边的这个二极管稳压管串联电路短路掉。
求教这个稳压管电路,为什么可以不加限流电阻

@王栋春 :连接到pack-,然后回到电池负极bat-形成回路。如果短路负载移除,电池包pack+跟pack-之间就开路了,pack-就悬空了
@王栋春 :可能出于功耗考虑,请问下在这种情况下,限流电阻特别高,没有到达稳压管击穿电流,这个电路怎分析。他电路目的是想在电池包正负极之间额外添加这么一个回路,在电池包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在LOAD_RM_DET处通过单片机管脚检测出来短路负载是否移除。短路负载是否移除应该主要是对pack-跟bat-之间电压有影响。在短路负载保持的时候,电池正极电压通过负载lian...
R50就是限流电阻呀,不过感觉选的值太高。

楼主:
这是个20串保护板电路,电压应该在50V~80V之间。具体电路见ti的设计文档TIDUC43A

网友A:
R50不是限流电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0不是限流电阻吗!

我去,,谢谢谢谢,谢谢dghyl16 兄提醒,顺便再请问下,在pack-跟bat-端电压低于56伏的情况下,假设拿bat-做参考地,是怎么在稳压管D21的负极产生电压的,单靠稳压管漏电流吗,在漏电流情况下,稳压管D21正负极两端电压一致吗。不胜感激

楼主:
附件是ti原版设计文档,求助电路在文档第9页

楼主:
就是很费解B点电压怎么分析。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蓝色线出来就接R56那个10K电阻,然后通过q15 1
19两个mos连接到单片机了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蓝色线出来就接R56那个10K电阻,然后通过q15 1
19两个mos连接到单片机了
...

这个图画倒吊了,三个稳压管接的是BAT-吧

网友B:
看文档,应该是芯片的短路检测电路检测到,然后关断了PACK-到BAT-的MOS通道,这个跟PACK-到BAT-的通道并联,平时不工作,短路的时候PACK+等效于直接接到PACK-,但是PACK-到BAT-的低阻抗通路的MOS管已经断开了,这个回路就成了PACK端到BAT-端的电路回路,这个时候PACK-的电压就是PACK+的电压,通过整个电压控制Q15和Q19给MCU只是当前的状态,提示MCU是否解除短路故障吧。好像跟Figur3的图有关联;这个应该就是给MCU只是是否短路,是否需要解除芯片短路状态的检测电路;看资料里面是这样说。稳压管电路前面已经有一个8.2M的电阻做限流了,电流从BAT+ --> PACK+ ---> PACK-  --->BAT-,3个5.6V分压取一个电压给Q15和Q19的G极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去,,谢谢谢谢,谢谢dghyl16 兄提醒,顺便再请问下,在pack-跟bat-端电压低于56 ...

不到56伏应该算欠压了,欠压应该有另外的电路处理,跟这个没关系吧,这个电路处理短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去,,谢谢谢谢,谢谢dghyl16 兄提醒,顺便再请问下,在pack-跟bat-端电压低于56 ...

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当PACK电压大于D18、D21、D24、D28、D33相加电压,即0.7+56V+5.6V*3=73.5V,这些、稳压二极管都导通,这时说明负载没有短路,MOS打开。当负载电压短路时,PACK端电压低于73.5V,这些稳压二极管不导通,MOS关闭。

网友C:
When SCD protection occurs, Q38 to Q43 are open. A voltage will be developed at the gates of Q15 and Q19; this voltage turns
on the Q19 and turns off Q15, and the signal LOAD_RM_DETECT goes high. When the load is removed,
the voltage at the gates of Q15 and Q19 tapers to 0, and the signal LOAD_RM_DET signal drops
accordingly, thus the load removal event can then be detected by the MCU

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要串联3个5.6V的稳压管,难道取不到合适的电压?

楼主(2023-05-08):
引用 网友B:
看文档,应该是芯片的短路检测电路检测到,然后关断了PACK-到BAT-的MOS通道,这个跟PACK-到BAT-的通道并联 ...

确实是,分析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路很简单,当PACK电压大于D18、D21、D24、D28、D33相加电压,即0.7+56V+5.6V*3=73.5V,这些、稳 ...

是的,多谢dghyl16兄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