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SWM320 系列 CAN 应用

楼主(2023-04-06):
SWM320 系列 CAN 仅支持 1 个 32 位滤波器/2 个 16 位滤波器。
CAN 模块的通讯速度不能太低 120M 情况下 CAN 最低要跑 37.5K。
SWM320 为 3.3V 供电,CAN 收发器的应用要做电平匹配,或应用 3.3V 供电的收发器。

网友A:
怎么使两个SWM320 单片机间进行CAN通信

网友B:
可以使用canopen协议吗

网友C:
CAN协议的热门应用有哪些?

网友D:
带CAN的SWM320 系列单片机哪种好?

网友E:
最大通信速度是多大的呢?

网友F:
SWM320 单片机Can通讯怎么用

网友A:
can总线与单片机的硬件连线怎么连接的

网友G:
can线可以实现单片机与pc之间的通讯吗

网友F:
带can总线功能的单片机有哪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CAN的SWM320 系列单片机哪种好?

按照您做的产品应用和需要用到的MCU应用资源来选型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通信速度是多大的呢?

支持最大 1 Mbit/s 的比特率

网友H:
请问 can的通讯速度有下限吗 跟什么参数有关系呢

网友I:
单片机自带的can和专用的can 芯片差在哪里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单片机自带的can和专用的can 芯片差在哪里呢

性能上说不好  但是感觉自带的can不容易调试

网友K:
因为can的通讯速度比较高  我们在画电路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因为can的通讯速度比较高  我们在画电路板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好像不用注意啥 不过别忘记加一个终端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G:
can线可以实现单片机与pc之间的通讯吗

如果是直接can接pc 估计现在不行 得转成usb或者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