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高速板对线连接器

楼主(2023-04-06):
Hi,各位工程师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过高速的板对线连接器呢,能走USB3.0、HDMI或者千兆网的接线端子,类似于FPC的那种形式吧,有没有使用经验或者推荐的,感谢大伙。

网友A:
首先看距离,你的Serdes驱动能力和连接线损耗是否匹配。
还有一个关键看你对EMC要求有多高,如果你有全金属屏蔽空间就好说,不然RE恐怕过不了。
手机用的那种FPC连接器走这个信号应该有型号,但是EMC问题很麻烦。
如果是塑料壳,必须从单板地开始把线包住。
Sata线不能用,这玩意屏蔽性能很差。

网友B(2023-05-20):
电源,电机,电机驱动器等选择什么样的连接器能够抗电源和电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