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双向储能逆变,哪款芯片最好啊?

楼主(2023-04-06):
想用F407系列选择一款做双向储能逆变,需要温度承受到105度,内置频率不能漂移太多。至少要16通道12bit的AD,最好16通道PWM,最好有4通道互补的。哪款好呢?

网友A:
推荐电流传感器,自带隔离,电流控制环路更加简捷!
电流测试参考电路如下:

选型参考:

网友B:
可以用我们的EG8026+EG1615,内置半桥驱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