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6LBN ADC疑问,AVDD和VDD接不同电压

楼主(2023-04-07):
ADC初始化后,IO脚不是高阻状态,有电压输出,用10K下拉电阻都不能将电压降为0。

VDD=5.1V AVDD=3.3V,ADC初始化后P10电压是3.9V,加10K下拉电阻后电压为2.7V。

MCU内部是不是有上拉电阻?

网友A:
看你的gpio有没有切成adc功能,切过去应该是高阻模式才是

网友B:
上电应该是一个准双向模式有一点弱上拉电阻存在。还有VDD和AVDD的电压差不能太大
最好在0.3V以内,如果想要3.3V的参考电压么就把3.3V接到Vref脚。AVDD和VDD一样接5V

网友C:
要用高阻态 吧

网友D:
用高阻态试一下

网友E:
这个是允许的。

网友E:
VDD=5.1V AVDD=3.3V
是不是搞错了,VDD是单片机的数字供电吧,AVDD是模拟供电,数字供电是不是3.3V才行,AVDD就随意了。你试试。

网友F(2023-05-08):
试试用高阻态

网友G:
MCU内部似乎没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H:
可能是电压不足以提供P10所需的3.9V电压

网友I:
有可能是受到负载等因素的干扰

网友J:
电路或设备可能具有欠压锁定保护

网友K:
外部晶振不稳定吧

网友L:
下拉电阻是不是太小了

网友M:
硬件平台不支持吧

网友N:
感觉你没用到AVDD的电压啊?

网友O:
估计是你配置有问题吧,用到了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P:
应该ADC这部分不会有上拉电阻吧

网友Q(2023-08-03):
配置没有对吧?

网友R:
是否可能受到负载因素干扰等影响

网友S:
It may be that the voltage is not enough to provide the 3, 9V voltage required by the p10

网友T:
Feel like you're not using avdd's voltage?

网友U:
MCU内阻似乎没有上下拉

网友V:
是否有欠压闭锁保护电路或设备

网友W:
估量是你设置装备摆设有問題吧,用到了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X:
电应该是一个双向模型,是一个有点弱的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