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PI接收資料,printf打印,keil debug viewer视窗没东西

楼主(2023-04-07):
不好意思剛接觸新唐的板子目前想要測試SPI_SLAVE
使用的是官方提供的程式測試
C:\Nuvoton\BSP Library\M051SeriesBSP_CMSIS_Rev3.01.001\SampleCode\RegBased\SPI_SlaveFifoMode

想問的是顯示的方式是用PRINTF
可是我在debug下
debug(printf)Viewer:沒有顯示東西

网友A:
要开semihost, 才会输出。

网友B:
在debug状态下看串口1信息,要配置semihost功能,才能在keil视窗看到 printf打印出的内容。
在options->C/C++中定义这个宏DEBUG_ENABLE_SEMIHOST应该就可以
不过因为semihost速度比较慢,一般都打印到单独的串口终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