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DN】 执行程序错乱

楼主(2023-04-07):
大家好,我司使用M058LDN,应用于逆变器/UPS产品,最近一年发现部分MCU程序执行错乱,而且故障发生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具体表现为:MCU执行错乱,重烧烧写芯片后,产品工作恢复正常。

请教各大神,如何才能解决?

网友A:
1,烧录器型号是使用WRITE 还是NULINK ?
2,代码有作ERASE的操作吗?有误动作的可能?
3,不良率有多高??

网友B:
如果代码没有加锁,可以用PC上ICP Tool读出APROM中的内容和你的bin文件对比一下,看是否有改变

网友B:
看一下你的代码里有没有写 FLASH 的操作?系统是否会上下电?如果正在写/擦除FLASH,此时断电,FLASH内容就不是你预期的

网友C(2023-05-08):
代码没有加锁的话,可以用PC上ICP Tool读出APROM中的内容和你的bin文件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