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70 F450 网络demo的疑惑

楼主(2023-04-07):
我看了一下官方GD32F470Z 的 EVAL板资料,pdf原理图上PA8未接任何芯片,但是程序中显示PA8是用来给网络PHY芯片提供50MHz时钟的。查询资料得知 CK_OUT0对应引脚是PA8,分频值通过时钟树可知道有1、2、3、4、5分频,那么要想输出50MHz,就要使用200MHz的系统时钟。。。

楼主:
资料参考https://blog.csdn.net/Zhichao_Zhang/article/details/127317774

楼主:
注意:通过上面我们可以知道时钟源的选择和分频系数的选择,但是我们也发现,GD32F450的时钟输出不可以任意配置,而是只能输出几个固定的时钟,因此若想配置成你想要的时钟,有的时候可能要在系统时钟上进行取舍,或者将外部时钟换成你想要的时钟的倍数,比如您想要25M时钟,这时候要不将CK_HXTAL换成25M,要不就是在配置系统时钟的时候将mcu主频调低(200M即使五分频也到不了25M)。

我们需要50MHz,那么使用200MHz的mcu主频,4分频到50MHz

楼主:
emmm看明白了,其实根本没使用到PA8,这个50MHz压根没有从PAB输出到PHY。PHY到单片机的50MHz是PHY上接的25MHz倍频后得到的,这个是通过LED2引脚下来设置的。详细参考 https://m.icspec.com/pages/detail/detail?id=2112489

网友A:
是的,官方F4是板载的晶振提供了50MHZ了,不需要PA8了
GD32F307的官方板子RMII 50MHZ是由PA8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