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 串口1发送数据 出错!

楼主(2023-04-07):
超过200个字节出错,有遇见过的高手吗?指导一下!

网友A:
是不是波特率有误差啊?

网友B:
看下代码吧,ISP 拿串口1作烧录,也是正常呀

网友:
是随机错误还是连徐错误,如果是随机错误,那么看看波特率的误差。应该波特率配置的有问题。

网友C(2023-05-07):
可能是波特率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