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A503无法下载和DEBUG

楼主(2023-04-07):
GD32A503下载和DEBUG,必须JLINK供电,正常供电无法下载和DEBUG,如何处理?

网友A:
jlink必须连接参考电压才能工作,调试的时候你就连着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必须连接参考电压才能工作,调试的时候你就连着呗

感谢回复,连着没法DEBUG,外围供电不好弄,调试的时候把MCU供电断开?这样容易引入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ink必须连接参考电压才能工作,调试的时候你就连着呗

STM32和GD的对应型号不需要接参考电压,请教下这个参考电压的主要作用

网友B:
jlink的参考电压必须对,不然一直识别不到,可以降低速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的参考电压必须对,不然一直识别不到,可以降低速率看看

速率降低也不能下载和调试,而且必须断开外部供电才能下载和DEBUG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速率降低也不能下载和调试,而且必须断开外部供电才能下载和DEBUG

那就是你供电电路设计有问题。无论哪个电源供电,对mcu来说应该都没有区别,不应该出现外部供电后jlink无法连接的情形。建议测试外部供电时,电源脚和调试脚的电压。

网友C:
你用的jlink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供电电路设计有问题。无论哪个电源供电,对mcu来说应该都没有区别,不应该出现外部供电后jlink无 ...

我现在直接用可编程电源在供电,精度1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供电电路设计有问题。无论哪个电源供电,对mcu来说应该都没有区别,不应该出现外部供电后jlink无 ...

。。。一般SWD方式JLINK下载我都是把电源线拔掉,只留DIO,CLK, GND。关键是这个MCU他不能下载(用官方的开发板也试过)。。。必须接上电源线,还要把板上的供电关掉才能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供电电路设计有问题。无论哪个电源供电,对mcu来说应该都没有区别,不应该出现外部供电后jlink无 ...

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板上有供电,这个JLINK供电实在没有必要呀!为什么一定要JILINK单独供电才能下载调试?这个KLINK供电还有其他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jlink哪个版本

HW  V9.20  DLL  V7.22b。。。这个应该跟版本没有联系,他不是不能下载。。。

网友B:
SWD的IO口有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WD的IO口有复用吗?

没有,刚刚已经找到问题了,改JLINK跳线帽就OK了,这个JLINK不是3.3V和5V兼容的!不过还是有个疑惑,为什么其他的GD芯片SW接口可以不接电源引脚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改JLINK跳线帽就OK了,这个JLINK不是3.3V和5V兼容的!不过还是有个疑惑,为什么其他的GD芯片SW接口可以不接电源引脚。

楼主:
正在搞这款芯片的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相互交流,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积极回复,已经找到问题了,改JLINK跳线帽就OK了,这个JLINK不是3.3V和5V兼容的!不过还是有个疑 ...

Vref吗?

楼主:
是的,之前搞STM32的下载不需要这个引脚,我下载调试一直都没有接!所以把自己带入死胡同了(一直以为这个引脚是唯一原因)。

网友D:
是jlink的问题吗

网友E:
主要原因是频率过高

网友F:
GD32启动模式,在调试状态下,从ram中启动,因此猜测在非调试模式下,boot引脚设置不对。

网友:
估计GD32和Jlink的配合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G:
这个可以使用stlink下载的。

网友H:
jlink,ulink等等都行的。STlink也可以的

网友I:
可能是SWJ复用功能一上电就被关闭,关闭太快,导致JLINK无法正常通讯导致。

网友J:
可能是flash配置字问题、或者是硬件问题。

网友K:
这个jlink需要供电的吧。

网友L(2025-07-15):
楼主,我也在郁闷下载和仿真

网友M:
JTAG引脚上不是有一个VCC信号吗

网友N:
问题:为什么J-Link无法与单片机通信?

解答:可能是SWJ复用功能启动时关闭过快,导致J-Link无法建立通讯。

网友O:
GD32与JLink可能存在兼容性问题,建议检查连接线和驱动程序。

网友P:
问题:为什么单片机出现异常?

解答:可能是配置不当或硬件故障引起,需检查设置和硬件。

网友Q:
对啊,JTAG的VCC通常用于供电,确保引脚上的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R:
检查程序下载器设置,确认USB连接无误,检查单片机电源是否稳定,检查单片机型号与下载软件兼容。

网友S:
JTAG的VCC供电引脚保证电路正常工作,防止电压不足导致故障。

网友T:
确保JTAG的VCC供电稳定,以防电压过低引发电路故障。

网友U:
GD32非调试启动可能因为boot引脚设置不正确,需检查并正确配置引脚。

网友V(2025-08-31):
是否设计了供电切换电路?

网友W:
可能是编程器或连接线有问题,检查连接后再试。

网友X:
可能原因:程序下载设置错误、电源不稳定、烧录工具或程序不兼容。请检查相关设置,更换电源或尝试不同烧录工具。

网友N:
GD32和JLink可能兼容性不足,试试更新驱动或使用其他调试工具。

网友Y:
JTAG引脚中确实包含VCC信号,用于供电。

网友Z:
复用功能启动过快,可能导致J-Link通信受阻,建议调整启动延时。

网友AA:
检查Flash配置和硬件连接,确保无误。

网友AB:
JTAG的VCC提供电源,保证引脚电路正常运行。

网友AC:
确保JTAG的VCC供电稳定,以防电压过低引起电路故障。

网友AD:
可能设置搞错了或硬件出问题,得仔细看看配置和器材。

网友S:
供电切换电路的设计取决于系统需求,通常在需要从多个电源中选取或在不同电压等级间切换时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