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问多个稳压管的反向串联使用吗?

楼主(2023-04-07):
比如我用43V+47V+51V 反向串联,能正常工作得到141V电压吗?

网友A:
串联稳压管,其稳压值就是相加的结果。

你直接说稳压管串联使用就是,哪来什么“反向串联”。

有道理,“反向串联”容易把人搞晕。

网友B:
实际试过,的确可以能达到你说的效果。

网友C:
IGBT 驱动短路保护中有一种方法:有源钳位
检测的器件用的是TVS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