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S1255/ADS1256差分输入电压异常问题

楼主(2023-04-07):
我在测试ADS1255的时候,VIN接地,发现的问题是AIN0与AIN1之间的电压,也就是Vb电压异常,条件是基准2.5V,buffer关闭,速率1000sps,其它是默认参数,
G=1时候,Vb=25mv左右,va=0.05mv;
而G=64时,Vb=360mv左右,Va=0.05mv
这样G=64时完全超出量程,芯片购入途径正常,换了一次也是一样,这个问题有人碰到吗?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这个是满量程范围和差分输入结构图,难道是差分内部开关和电容引起的电压?
感谢!

网友A:
看了一下datasheet

电流是从ain1往外流
用分压公式 v=2.5*1/(4.7+1)=430mv

应该内部有偏置电路,导致输入电阻只有4.7k

楼主:
这个差分输入阻抗是内部电容充放电引起的,应该不是偏置电阻,我觉得更不能用作等效电阻来算。
退一步说,就算等效电阻,输入电压也不是2.5V,是0.05m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差分输入阻抗是内部电容充放电引起的,应该不是偏置电阻,我觉得更不能用作等效电阻来算。
退一步说 ...

datasheet已经说明,有buffer开关。
芯片是单极性供电,要偏置的,ain0大于ain1的差分情况就会是负值,但是芯片只有正电源。所以内部有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sheet已经说明,有buffer开关。
芯片是单极性供电,要偏置的,ain0大于ain1的差分情况就会是负值,但 ...

谢谢,阻抗能够理解,但是偏置电阻具体内部怎么连的不清楚,而且偏置的电压是不是2.5也不知道,现在我在AIN0也连了电阻到地,现在是AIN0/1分别连了300R-25ppm的电阻,它们之间并了100nf电容,这个是完全按照手册连接了,测试后差分电压也正常了,基本0V.
现在就是跳的太厉害,我再看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