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USART发送数据需要延时200us

楼主(2023-04-07):
usart1使用sp3232芯片通讯,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需要延时200us,不然上位机接收到错误数据

网友A:
波特率多少?

楼主:
波特率57600

网友B:
从硬件上讲,57600波特率发送一字节确实需要大约200us的时间,发完一字节才能发下一字节,一般可以根据状态位来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网友C:
像STM32 ,要判断发送是否完成,正确的做法是判断发送完成标志位,而不是发送寄存器空标志位。这2个标志位是有区别的。

你说的是TC标志位吧

网友D:
是不是没等发送完成就开始写DR,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解决。把
if(usart_flag_get(USART1,USART_TDBE_FLAG )!=RESET)
{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1,  *Buffer);
}
改成
usart_data_transmit(USART2,  *Buffer);
while(usart_flag_get(USART2,USART_TDBE_FLAG)==RESET);
就可以了

网友E:
学到了呀,串口居然还有延时这种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到了呀,串口居然还有延时这种要求

最初 串口 带fifo. 一般不会超. 后面都降低成本要求用dma了.

网友G:
串口发送数据肯定不能简单粗暴只管写,还要判断上次数据是否发送完成才能发送下一个字节,用查询法或者中断法,或者用DMA方式。

网友H:
USART发送数据需要延时200us

理论串口发送数据是不需要延时的,串口传输数据每个字节都是有停止位的,会根据停止位来判断是否一个字节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