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usart发送数据需要延时200us

楼主(2023-04-07):
usart1使用sp3232芯片与上位机通讯,发送多个字节时,每发送一个字节后需要延时200us,不然上位机接收的数据错误

网友A:
怎么感觉这个不符合串口发送数据的格式呢

网友B:
底层在接收数据的时候肯定有结束的波形的啊

网友C:
你代码怎么写的,可以贴一下吗?

网友D:
楼主观察一下波形 是不是有外部干扰啊

网友E:
楼主是通过什么方式发送多个字节的呢

网友F:
正常情况下难道是不需要任何延时的吗

网友G:
是不是硬件上的收发切换出现问题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