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8LDN使用22MHz外部晶振时,应该怎么使能外部晶振?

楼主(2023-04-07):
在M058LDN  M051Series.h 中只有對12MHz震盪晶體的初始化

CLK->PWRCON |= 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找不到22MHz。

网友A:
这个宏应该是使能外部高速晶振的意思,22M外部晶振也是这个

网友B:
你看是用外部还是内部,如果是外部,自己实现这个宏。

网友B:
例子中的板子可能用的是12M的,你如果用20M,你自己修改这个地方就行了。

网友C:
自己改一下这个宏应该就可以

网友D(2023-05-08):
自己改一下这个宏试试

网友E:
那你就用12M的呗

网友F:
在M058LDN的初始化代码中添加相应的使能信号

网友G:
添加相应的宏定义或条件编译指令

网友H:
估计是不支持22M的晶振吧

网友I:
你可以自己看看寄存器手册,关于其他晶振的配置如何编写

网友J:
不建议更换官方推荐的时钟电路

网友K:
一般也没用22M晶振的单片机吧

网友L:
你右键,goto一下CLK_PWRCON_XTL12M_EN_Msk,看看有没有关于22M的参数

网友M:
没用过M058LDN,但感觉配置22M的晶振也不是太过麻烦吧

网友N:
找不到就不用了呗,用12M的还常用,多好啊

网友O(2023-10-10):
查阅M058LDN的原始数据手册或技术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