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PCB抄板和反抄板的方法

楼主(2023-04-07):
说到PCB复制你可能会感到羞愧或愤怒。无论是您复制PCB还是其他人复制它,这篇关于PCB复制步骤的详细文章对您都很有用。你可以检查你的抄板步骤是否“专业”,也可以根据这些步骤思考如何防止别人抄板…PCB板复制的详细步骤包括双面板复制的方法!

PCB复制的技术实现过程很简单,即先扫描要复制的电路板,记录元器件的详细位置,然后拆卸元器件制作物料清单并安排材料采购,再经过抄板软件处理后将白板扫描成图片并还原为PCB板图纸文件,再将PCB文件发送给制板厂家制板。电路板制作完成后,将采购元器件焊接到制作好的PCB板上,即可在电路板上进行测试和调试。

PCB复制的具体步骤

第一步是获取PCB,首先在纸上记录所有元件的型号、参数和位置,特别是二极管、晶体管和IC缺口的方向。最好用数码相机拍两张气动元件位置的照片。现在PCB电路板越来越先进,上面的二极管和晶体管有点不引人注意,根本看不见。

第二步是拆除所有多层板复制组件,并从PAD孔中取出锡。用酒精清洗PCB,并将其置于扫描仪中。扫描时,扫描仪需要稍微增加扫描像素,以获得更清晰的图像。用纱布纸轻轻擦拭顶部和底部,直到铜膜有光泽。把它们放在扫描仪中,启动PHOTOSHOP,然后用颜色扫描这两层。注意PCB必须水平和垂直放置在扫描仪内,否则扫描的图像不能使用。

第三步:调整画布的对比度和亮度,使有铜膜和没有铜膜的部分有强烈的对比。然后,将辅助图像转换为黑白,检查线条是否清晰。如果没有,请重复此步骤。如果清晰,将图像保存为黑白BMP格式文件TOP.BMP和BOT.BMP。如果发现图像有任何问题,也可以使用PHOTOSHOP进行修复和更正。

步骤4,将两个BMP文件转换为PROTEL文件,并在PROTEL中调用两层。如果PAD和VIA经过两层的位置基本重合,说明前面的步骤做得很好。如果有偏差,请重复执行第三步。所以PCB板复制是一项非常有耐心的工作,任何一个小问题都会影响到复制后的质量和匹配程度。

步骤5:将TOP图层的BMP转换为TOP。PCB,注意把它转换成SILK层,也就是黄色层。然后,在TOP图层上绘制线条,并根据步骤2中的图纸放置设备。绘制之后,删除SILK图层。继续重复,直到所有图层都画好。

步骤6,导入TOP。PCB和BOT。在PROTEL中的PCB,并将它们合并成一个图像来完成任务。

步骤7:使用激光打印机将TOP LAYER和BOTTOM LAYER打印到透明薄膜上(1:1的比例),将薄膜放在PCB上,并比较是否有任何错误。如果是这样,您就完成了。

一个与原板相同的复制板诞生了,但它只完成了一半。我们还需要进行测试,看看复制板的电子性能是否与原板相同。如果是一样的,那就真的完成了。

注意事项:如果是多层板,需要仔细打磨到内层里面,重复第三步到第五步复制的步骤。当然,图形的命名也是不同的,需要根据层数来确定。一般来说,双面板复制比多层板复制简单得多,多层板复制容易出现错位。因此,多层板复制时要特别小心谨慎(内部通孔和非通孔都容易出现问题)。

双面板复制法

1. 扫描电路板上下表面,保存两张BMP图像。

2. 打开抄板软件Quickpcb2005,点击“文件”和“打开底部图像”,打开扫描图像。用PAGEUP放大屏幕,看到衬垫,按PP放置衬垫,按PT布线…就像孩子的画一样,在这个软件中画一次,点击“保存”,生成一个B2P文件。

3.再次点击“文件”和“打开底部图像”,打开另一层扫描的彩色图像;

4. 再次点击“文件”和“打开”,打开之前保存的B2P文件。我们可以看到新复制的电路板堆叠在这张图片的顶部——相同的PCB板,在相同的位置有孔,但有不同的电路连接。所以我们按“选项”-“图层设置”来关闭顶层线条和丝网打印的显示,只留下多层过孔。

5. 顶层的过孔与底层图像上的过孔处于相同的位置。现在,就像我们小时候做的那样,我们可以画出底层的线条。再次单击“Save”—此时,B2P文件将同时拥有顶级和低级数据。

6. 点击“文件”和“导出为PCB文件”,可获得两层数据的PCB文件。您可以修改电路板,创建原理图,或直接发送到PCB板厂进行生产。

多层板复制方法

事实上,复制四层板是重复两块双面板,而复制六层板是重复三块双面板……多层板之所以令人生畏,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内部布线。我们如何才能看到精密多层板的内层——分层。

目前的分层方法有很多,如化学腐蚀和刀具剥落等,但容易造成分层过裂和数据丢失。经验告诉我们,砂纸打磨是最精确的。

在复制PCB的顶层和底层后,我们通常使用砂纸打磨表面并显示内层;砂纸是五金店卖的一种普通砂纸,一般是用来铺PCB,然后按砂纸均匀地在PCB上摩擦(如果板很小,也可以铺砂纸,用手指按PCB在砂纸上摩擦)。关键是要把它铺平,这样才能均匀地磨碎。

丝网和绿油通常只需擦拭一次就会脱落,而铜线和铜皮则需要彻底擦拭。一般来说,蓝牙板擦几分钟就可以,内存条擦十分钟左右;当然,力量越大,花的时间就越少;少一点努力,多一点时间。

磨板是目前最常见、最经济的分层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废弃的PCB来尝试,但磨板在技术上并不困难,只是有点无聊,需要一些努力。没有必要担心磨到指尖的板子。

PCB图像效果评审

在PCB布局过程中,系统布局完成后,应复核PCB图,看系统布局是否合理,是否能达到最佳效果。通常可以检查以下几个方面:

1. 系统布局是否保证布线合理或优化,是否能保证布线可靠,是否能保证电路运行的可靠性。在布置时,要对信号的走向和电地网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规划。

2. 印制板尺寸是否与加工图纸尺寸匹配,是否符合PCB制造工艺要求,是否有行为标记。这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很多PCB板都有漂亮合理的电路布局和布线设计,但忽略了定位连接器的精确定位,导致设计的电路无法与其他电路接口。

3.二维和三维空间的组件之间是否存在冲突。注意设备的实际尺寸,特别是设备的高度。对于焊接时不需要布局的部件,高度一般不超过3mm。

4. 组件布局是否密集有序,排列整齐,所有组件是否充分布局。在布局元器件时,不仅要考虑信号的方向和类型,以及需要注意或保护的区域,还要考虑器件布局的整体密度,实现密度均匀。

5. 需要频繁更换的部件是否容易更换,插拔板是否方便插入设备。应保证频繁更换部件的更换和插入方便可靠。

深圳市合成快板是一家专业做PCB线路板的厂家,可抄板,SMT贴片+后焊组装一站式服务。

网友A(点评):
还能反抄板么

网友B:
抄板确实恶心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抄板确实恶心人

教人抄板的人更恶心

网友D:
反抄的做法也穷处不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