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盘算flash擦写次数超于允许次数?

楼主(2023-04-07):
如何盘算flash擦写次数超于允许次数?

网友A:
数据应该还是原来的,只是不能擦写而已吧

网友B:
在page的某个位址,写入次数值,每次作erase,就写次数值+1到那个位址上面。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可以记录某个page的擦写次数。

网友D:
嗯,搞个变量记录也可以

网友E:
最近也有这方面的困惑,进来找答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在page的某个位址,写入次数值,每次作erase,就写次数值+1到那个位址上面。 ...

这个位地址应该是永远不会被删除掉的,一旦删除了就没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嗯,搞个变量记录也可以

其实这个变量记录应该还是可以的

网友F:
个人建议找一个固定的存储区进行记录基本这个存储区不会被清除

网友G:
一般情况下是有固定的存储进行统计

网友H:
FLASH擦写一般都有固定的存储位置

网友I:
建议楼主参考EErom的使用,里面有讲解

网友J(2023-05-07):
可以找一个固定的存储区进行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