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系列3.3v系统供电时,错误选择4.7V BOD,导致无法下载,怎么办?

楼主(2023-04-07):
在使用M0516的过程中,一直风调雨顺,因为我一直是用的5V供电. , 最近有个项目 ,因为很多外围芯片模块都是3.3v供电的 ,于是把M0516也用3.3v供电 ,这不问题来了. 不小心把 BOD检测给使能了 .使能就算了.还把BOD复位给启用了 启用了 也就算了 .启用的是4.7v ,从此以后 ,调试器nulink 就无法再连接上单片机了. 试问有何处理的办**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先点下载开始,再立即给芯片供电。再不行,你就想办法给芯片供5V电源后,改回BOD就行了

网友B:
1, 调高vdd电压>bod.
2, whole chip erase.
3, wrie new value for bod in 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