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果从LDROM跳转到APROM启动呢?

楼主(2023-04-07):
在LDROM里面加什么指令跳转到APROM去执行呢,是配置配置区的启动改用APROM启动,然后再复位吗?等到了APROM后再改配置区改回LDROM启动吗?

网友A:
在LDROM里面加什么指令跳转到APROM去执行呢
=>加command是由使用者自行定义的。

配置配置区的启动改用APROM启动,然后再复位吗?等到了APROM后再改配置区改回LDROM启动吗?
=>这种方式怕断电,通常用命令跳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