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RFID读写器工作一段时间后无法读取标签

楼主(2023-04-07):
现在设计了一个高频RFID读写器,用的TRF7962A射频芯片,MCU用的是STM32F207。现在在办公室长时间读取都不会出问题,但放在生产线上使用,就有可能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无法读取标签数据,但其他功能如(让读写器返回IP地址)还可以使用。
在产线上电源有滤波器,天线也由贴锡纸。读写器也用了金属外壳。
一般是有什么问题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
这种一般是程序问题,读的扇区和方式看看

网友B:
13.56mhz 吗? 你的情况 比如读卡机天线后面大面积金属,
或者安装非常靠近金属大环或者金属板
天线驱动失谐,rf 芯片挂掉  是有可能得

天线背后贴磁隔离板,间隔读IC 版本,天线参数寄存器,读不到复位

楼主(点评):
是13.56。 读IC版本的话,请问是读取哪个IC? 程序没挂应该都能读到吧。

网友C:

无法读取的时候,重启有没有恢复?

楼主(点评):
重启是可以恢复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有个土办法,就是时不时的重启下射频芯片试试,这种芯片应该有复位功能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是有软恢复的操作,不过因为问题出现的有概率,可能连续一周都没问题,也可能下一周就疯狂漏读或者一直读不到标签。如果我长时间一直复位的话,会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就是时不时给复位一下,比如定时复位一下,可以短一点时间,不影响使用就行,复位一下,又不是一直复位,间隔一段时间,就像家用路由器那样,设置个定时重启,就不容易担心时不时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