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如何使用二极管做更精准的测温

楼主(2023-04-07):
#申请原创# 如何使用二极管做更精准的测温       大多数场合都是热敏电阻进行测温,但其实二极管也能测温,正如之前我的发的,但具体怎么进行测温呢?
       在这里搞了个小电路演示下怎么进行二极管测温。
图1:二极管测温电路
       在这里使用的是1N4148,我们看1N4148手册如图2所示,这里选的是OnSemi的1n4148.
图2:onsemi 1n4148 电压温度曲线
       在图1中,V2和V3我们可以选类比的REF芯片,如图3所示因为同相端等于反向端R1的电压差就必定会等于V2减去V3,那R1的电流是可以确定的,R1受X1控制X1的OUT电流就是R1的电流也等于D1的电流。
图3:类比REF产品
       选X1这个OPA,我们肯定要选温度漂移小的,越小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看类比的OPZ30系列的产品。如图4所示。
图4:类比半导体选型手册
       所选的OPA的失调电压越小,那么电阻上的电压误差也就越小,温度漂移越小,全温度范围的精度越高,实际使用1N4148测温时候可以用连接器将1n4148连接出去,然后放在热的位置,控制电路则放在冷端,为了测温测的更准需要开尔文连接。如图5所示。
图5:二极管使用开尔文连接
       在对图1进行不同温度仿真时候,得出了以下的结果,如图6所示。
图6:二极管测温仿真结果
       温度变化,二极管上的电流不变,二极管上的电压产生变化,符合手册的描述,但是实际使用的时候还需要对二极管上的电压进行采集,采集二极管上的电压还需要一个减法器,一个ADC,类比有集成这样的产品如CSD系列,内置电流/电压采样,支持SPI/IIC控制。如图7所示。要采集二极管温度只要简单的将电压采样的引脚连接到二极管的Sense线两端即可,非常方便
图7:类比CSD产品

网友A(点评):
halo 楼主,欢迎了解论坛蓝v达人原创活动:https://bbs.21ic.com/icview-3279072-1-1.html!写项目总结、学习复盘与有奖原创一举两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get

网友B:
这个就厉害了

楼主:
感谢版主捧场

网友C:
成本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是不是就降下来了

嘿嘿,看原先是多少成本,或者本来有没有用adc

网友D:
VF极其不准,批量不校准的话,也就是能保证±25℃的精度(3倍标准差)。
工程上用10uA和30uA的delta IF情况下的delta VF,好像是个反向延伸过-273.15℃,而且和二极管反向饱和电流成正比例的一个信号。单点校准后温度尚可。
整个系统,最贵的其实还是ADC,而不是温度传感器。

楼主(点评):
一种思路

网友E:
这个我以前做过,
由于二极管有离散型,这个测量不是很准的,误差几摄氏度。
还有更精确的做法,是用两个不同的电流,测量电压,然后做比较。
可以参考这个文章。
https://www.sohu.com/a/112470577_119709
还有CPU内部测温就是用的二极管,不过是用两个二极管一组互相比例,抵消了二极管离散型带来的影响。

你这个可以用同一个二极管,分别通过两个不同的电流测量两个电流之间的电压差来计算温度。

网友D(点评):
非常不错的参考资料。里面略微有个反向饱和电流的数值不大准确,它是和接触面积成正比的。

网友E:
我以前看过一个文章,就是说的奔4CPU内部的二极管测温电路。
现在这个文章找不到了,
记得是两个并列在一起的二极管,两者电流大概相差100倍,比如1个1uA,一个100uA。
然后测量两者的电压差推算出温度。这个方式比直接用结电压计算要准得多。
当然如果你是分立的二极管,可以同一个二极管,交替分别通过不同大小的电流,来测量电压的方式。

网友F:
二极管测温是可以的,前提是不能要求太精确,因为离散性太大,特别是同一个电流、温度下的压降差别很大,能超过10度,远不如用NTC测温,NTC测温都不需要准确的参考电压(比例测量),免校准,但是二极管测温需要要较好的参考电压和恒流源,还要做(至少)两点校准,麻烦得多。

楼主(点评):
可以出厂时候一起校准,有专门拿来测温的三极管

网友G:
一个二极管,两个电流源,测量差值

网友H(点评):
用集电结更好些

网友H:
没看到怎么个准。相对啥标准?  驱动电流引起的温升都没考虑。准了个寂寞

楼主(点评):
那要看和什么东西比了

网友H(点评):
回复 楼主: 连个怎么准的数据都没有,比个寂寞?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H: 我想对比的其实是热水器里的1n4148

网友H(点评):
回复 楼主: 你知道1N4148 正向压降与温度有啥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没看到怎么个准。相对啥标准?  驱动电流引起的温升都没考虑。准了个寂寞 ...

驱动电流引起的温升怎样处理才好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驱动电流引起的温升怎样处理才好呢?

难做。
不用4148这种小功率高频二极管。
用中功率三极管集电结(发射极,基极短接)做测温二极管。
使用脉冲小电流驱动。
本来二极管测温就是个粗糙的方法。其温度特性太差,温度系数就没法恒定,比较精确的测温范围很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难做。
不用4148这种小功率高频二极管。
用中功率三极管集电结(发射极,基极短接)做测温二极管。

"温度系数就没法恒定" 是指什么意思?是同一颗温度系数会不停的变动还是不同颗之间有离散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温度系数就没法恒定" 是指什么意思?是同一颗温度系数会不停的变动还是不同颗之间有离散性? ...

同一颗PN 结,不同偏置和温度时,温度系数不是恒定值。
比如有个Q 点,温度系数等于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同一颗PN 结,不同偏置和温度时,温度系数不是恒定值。
比如有个Q 点,温度系数等于0 ...

根据V=(KT/q)(ln(Ic/Is)+1) 当Ic、Is为常数时,V 和 T 成正比 怎么会有温度系数为零的情况呢?

网友H(点评):
实验一下看看结论是否靠谱。你可以用打火机,电烙铁烧烤一下二极管。一次实验胜过读书4年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根据V=(KT/q)(ln(Ic/Is)+1) 当Ic、Is为常数时,V 和 T 成正比 怎么会有温度系数为零的情况呢? ...

你都假设Is 为常数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都假设Is 为常数了。

使用打火机和电烙铁怎样测试到零温度系数?实验条件是什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使用打火机和电烙铁怎样测试到零温度系数?实验条件是什么?

改变正向偏置电流(使用低占空比脉冲),测不同 温度 下二极管正向偏置电压。温度以二极管承受范围为条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改变正向偏置电流(使用低占空比脉冲),测不同 温度 下二极管正向偏置电压。温度以二极管承受范围为条件 ...

未发现有零温度系数的情况,你发现的零温度系数的情况的实验条件是什么?包括二极管型号,电流源数值,和实验温度是什么?

xch
总该发现点啥。起码“发现“温度系数是多少 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未发现有零温度系数的情况,你发现的零温度系数的情况的实验条件是什么?包括二极管型号,电流源数值,和 ...

要不你把实验数据拿来供大家围观。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要不你把实验数据拿来供大家围观。

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寻找零温度系数,我的实验无法找到,就算提供数据也不能说明问题,其实你只要提供二极管型号和所在零温度系数时的电流或者电压就行,剩下的实验谁围观谁去做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现在的问题焦点是寻找零温度系数,我的实验无法找到,就算提供数据也不能说明问题,其实你只要提供二极管 ...

VISHAY 1n4148 , 使用 0.2uS 的10A 左右脉冲电流驱动。差不多温度系数为正值。零点可以在2A 以上位置寻找。

网友H:
使用 MMBT3904 or MMBT2222 的集电结当作二极管。0温度系数Q 点 也差不多在10A 左右。

xch
温度系数并非常数。如果使用不同PN结温度传感器件想获得较为一致 -2mV/℃ 的温度系数,均需要通过实验获取精确的正向偏置点。 若非如此,所谓电路设计均为空中楼阁,成为没啥意义的奇淫巧计。

网友H:
使用1N4158 时, Q点 大约在2A 附近

网友H:
也有工程师实验数据表明,Q 点在3.14倍标称电流附近。假设 1N4148 标称200mA, Q 点在0.63A附近

网友I:
引用 网友H:
VISHAY 1n4148 , 使用 0.2uS 的10A 左右脉冲电流驱动。差不多温度系数为正值。零点可以在2A 以上位置寻找 ...

条件有点极端,要测试得使用专用设备。设备是自制还是购买?

网友I:
引用 网友I:
条件有点极端,要测试得使用专用设备。设备是自制还是购买?

这么大的电流,结温和环境温度相差太大,实验数据并不严谨。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也有工程师实验数据表明,Q 点在3.14倍标称电流附近。假设 1N4148 标称200mA, Q 点在0.63A附近

...

Q点再实际中能有哪些应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Q点再实际中能有哪些应用呢?

可以用来鉴定 S B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可以用来鉴定 S B

看来也只能鉴定实验者和其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