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教:输出460V的反激电源工作不正常

楼主:
输入AC220V,输出DC 469V,功率80W,主芯片TOP250,变压器PQ2625,初级圈数20,次级60圈,初级电感量214uH。频率132KHz。现在输出有460V,C脚电压5.84V。但D脚波形不对,带20W假负载保护打嗝。这个问题已经被困扰很久了,坛友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吗?下图是D脚和C脚的波形。

网友A(2023-04-08):
现在这种电路的仿真有很多,你可以先仿真看看所谓的正确的波形是什么,电路图是真不清晰,任何人都看不清

网友B(点评):
好的,不过对仿真软件真不太熟悉。

网友C:
就这图 乱七八糟  抄的? 与多小V有何关系? 把反馈先用稳压固定,不要扯其它关系,如还有问题 一是前级 二是变压器有问题,引用位置。

网友D:
PI的芯片  PI自带的仿真软件 很好用的,
按仿真的图做 基本是一次就能满足设计需求,二版再优化细节 调整

网友B(点评):
收到,谢谢坛友赐教。我会转告给同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