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两个图腾柱输出电路优缺点,欢迎讨论

楼主(2023-04-08):
最近在做类似PLC开关量输出的电路,在网上找了这两个电路,大家帮忙看看实际用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下面的电路用过没问题,上面的电路要考虑一下是否有共态导通,且多一个三极管会占用更多的空间、成本。
推荐用下面的电路。

网友B:
现在不都是用专用驱动芯片或者光耦了吗,没必要用分立自己搭了吧

网友C:
如果是PLC的话,完全可以使用光耦或者晶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PLC的话,完全可以使用光耦或者晶闸管。

隔离了之后还是要推挽输出,我这里主要是没有条件隔离,隔离的好处其实很多

具体说说你的输出要求?

网友D:
学习了,感觉两种都没问题,MOS的话可以过更大的电流,内阻更小

网友E:
楼主第一个电路好一些。

这个电路驱动波形比楼主电路好得多,驱动电流更大:

楼主(2023-05-31):
第二个电路,接50mA负载的时候,Q10输出电压偏低,如何改进呢

@xmar :刚刚验证了一下7楼的电路,是一样的,只要是射极跟随的电路,都存在这个问题
@cctv19881023 :7楼推挽输出与楼主的两个电路都不一样哟。
@xmar :把R14改小吗, 上半部分电路不是一样的吗
改进方法,参考7楼。

网友E:
"刚刚验证了一下7楼的电路,是一样的,只要是射极跟随的电路,都存在这个问题"—— 回复:

用下面这个电路, 100R负载下PWM输出幅度达11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验证了一下7楼的电路,是一样的,只要是射极跟随的电路,都存在这个问题"—— 回复:

用下面这个电路 ...

你这上面换成了P管,上P下N可以达到这个电压幅度和电流输出,但是会引来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