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TFT LCD 残影现象

楼主(2023-04-08):
TFT LCD 残影也被称为“”烧屏"。在CRT显示器中,这会导致磷的磨损,图案被烧进显示器中。但是在LCD屏幕上使用时并不涉及实际的发热或是烧毁。如果在使用 TFT LCD显示屏时遇到残影现象,你会怎么解决的呢?

TFT LCD 残影的定义及产生原因
残影是明显可见的上一个画面的残留,部分技术人员会形容为 “烧屏”。它是连续长时间驱动某一个点多与其他的点造成的结果。残影是如何产生的呢?

TFT中的液晶(LC) 是带有极性的晶体材料,电场可使它对应地扭动;

TFT中的液晶(LC)必须要使用交流电驱动;如果使用直流驱动的话, 晶体的极性会被破坏;
实际上是没有绝对对称的交流电;
在连续驱动TFT的像素点时, 相关微小的不平衡会吸引自由的离子到内部电极上,吸附于内部电极的离子会造成类似直流+交流的驱动效果。

TFT LCD残影修复&预防
修复方法
短时间的固定显示内容是不会产生残影现象,若出现残影现象, 可按如下方法修复TFT显示屏:

把TFT断电数个小时是有机会恢复的 ;(有可能需要48小时)
建立一个全白的图像,在屏幕上移动几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打开背光灯。
网络上有不少残影修复软件也有可能有帮助。当残影出现过之后, 它会更容易再出现,我们则需要采取预防性手段来防止TFT LCD 残影的再出现。

预防方法
屏保, 当系统没有操作时让TFT的像素显示不同的内容,即显示移动屏保或是时不时切换内容,避免显示静态图片超过20分钟;
清屏, 当系统没有操作时让TFT填充为全黑色或白色;
关背光, 以进一步延长背光LED的寿命;
断电, 不使用时让TFT屏幕断电休眠,以避免任何不必要的驱动;
信号, 上电后应持续提供显示扫描信号, 以避免TFT受到扫描停顿造成的直流驱动;
供电时序, 关注上下电时序先后。
TFT LCD残影测试标准
测试(例):

常温;黑白棋盘格显示(每一格约 60x60像素);静止显示30分钟。

判定(例):

全屏显示 128(50%)灰色;等待10秒钟后,无残影可视为合格。
(注意, 此为破坏性的可靠性测试,并非常规测试, 采样比例与个别产品标准, 请与我们联络)

黑白棋盘格是如何产生效果的?
以正常白(normal white)的TFT来说, 白色区域受到最小的驱动电压, 黑色区域受到最大的驱动电压,TFT内部的自由离子会容易被吸引到黑色区域;(有较大驱动电压的区域)
当转为显示全屏幕128(50%)灰色时, 整个屏幕便会使用相同的驱动电压, 在短时间离子会离开曾经被吸引的位置;
另外, 全屏幕128(50%)灰色时, 是会较易发现显示异常。
如果你遇到任何有关TFT LCD显示屏的问题,欢迎随时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