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怎么在cubeIDE上连接液晶屏

楼主(2023-04-08):
使用的开发板是NUCLEO-G474RE,装上配套的G474RB液晶屏扣板时液晶屏点亮,但在cubeIDE里面用CLD_Init();这类的代码就报错,想问问是不是要先进行什么设置还是加上什么头文件

网友A:
一般初始化CubeMX已经给你做好了,剩下的是你对屏幕的初始化了。

网友B:
报错如果是找不到那个函数,那肯定是缺文件了。

网友C:
你这类函数是从哪来的?自动生成的?

网友D:
缺少文件吧

网友E:
直接初始化就行了

网友F:
可能是缺少文件吧

网友G(2023-05-19):
你这种情况要下载出厂Demo才行。

网友H:
cubeIDE应该是配不了液晶屏初始化函数,需要你自行去移植。

网友I(2024-05-2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J: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K: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L: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M: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