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motor control workbench无法生成代码,即使使用自带例程

楼主(2023-04-08):
STM32 motor control workbench软件版本V5.4.8;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佬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
选择的MX版本太高

网友B:
版本问题

网友C:
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D(2023-05-14):
这个版本应该不低了  是不是安装过程出现问题呢

网友E:
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F:
感觉每个版本都应该是支持生成代码的啊?是不是需要打补丁呢

网友G:
ST MCSDK_ful和CubeMX估计是版本不协调引起的,CubeMX的版本不能太高

网友H:
是不是两个软件的版本不匹配啊 一个高了一个低了

网友I:
这种情况是应该使用高级版本还是低级版本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是应该使用高级版本还是低级版本呢

这个应该无所谓  只要两个软件的版本相匹配就行

网友K:
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断定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呢

网友L(2024-03-08):
它们之间的间距应至少为0.5mm。

网友M:
会占用PCB的空间,成本也会更高。

网友N:
对于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防护电路不应动作,通常在信号回路中,防护电路的动作电压是信号回路的峰值电压的1.3~1.6倍。

网友O:
它们通常用于分线板或小模块。

网友P: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Q: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R: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S:
对于环氧树脂而言,一般把导热系数为0.5W/M·K的导热性能已经被定义为高导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