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NUCLEO-H7A3ZIQ 使用keil外部下载算法后提示Flash Timeout

楼主(2023-04-08):
我用ospi驱动w25q128,可以读出id,可以写入和读取数据。然后自己写了个KEIL的外部下载算法,修改了链接器脚本让图片资源存储在w25q128。
但是点击下载后,Erase过程正常,一到Program就提示Flash Timeout,请问是哪个地方出错了?

网友A:
Reset选项,修改为SYSRESETREQ试试

网友B(2024-01-08):
在Keil MDK中,检查编程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C:
检查目标芯片的保护设置,如果有必要,通过相应的寄存器清除Flash保护。

网友D:
Flash没有设置保护,如果有保护,需要先解除保护,才能进行编程操作。

网友E:
对微控制器进行冷复位或热复位,再尝试下载。

网友F:
编程算法的时钟速度设置过高,超过了目标芯片的实际承受能力,需降低SWD/JTAG接口的时钟频率。

网友G:
在Keil中未正确配置下载选项,比如没有勾选“Reset and Run”选项,在编程后没有自动复位目标板,导致程序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H:
请检查ST-LINK调试器/编程器与计算机之间的USB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I:
所有必要的电源和地线都已正确连接。

网友J:
如果速度设置得太高,可能会导致超时。

网友H:
目标MCU由于某种原因进入了死锁或者低功耗模式,导致无法正确响应编程命令。

网友K:
调整Keil中的调试器设置,减小SWD/JTAG接口的通信速率。

网友L:
ST-Link连接不稳定或接触不良。

网友M:
编程到Flash中的代码大小不超过Flash芯片的容量。

网友N:
更换目标板。

网友O:
板上的复位、电源或其他信号线存在问题。

网友P:
Keil的配置问题

网友Q:
可以在STMicroelectronics官方网站上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并进行安装。

网友:
可能是JTAG或SWD接口的问题

网友R:
检查是否有任何硬件问题

网友S:
芯片内部的Flash保护设置阻止了编程操作,需要先解除Flash保护。

网友T:
有些开发板在低电源或不稳定电源下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U:
可能会导致冲突或写入问题

网友V:
可以在Keil的“Debug”菜单中选择“Driver”选项来检查和更新驱动。

网友W:
检查ST-Link的电源线和数据线是否牢固连接。

网友X:
使用的Keil软件版本与NUCLEO-H7A3ZIQ的开发板和芯片版本兼容。

网友:
正在使用SWD或JTAG接口进行下载,尝试降低接口的速度。

网友Y(2024-04-22):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Z: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AA: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B: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