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ST32C031 用RTC唤醒不了standby及shutdown模式

楼主(2023-04-08):
最近在调式stm32C031时,需要进入standby或者shutdown模式。在UM3029《Description of STM32C0 HAL and low-layer drivers》中274页中有描述:
文档中是可以用RTC的中断事件来唤醒的。但是我在工程中配置好的PWR、RTC,却唤醒不了。只能在stop模式下唤醒。
查阅了RM0490《STM32C0x1 advanced Arm®-based 32-bit MCUs》的第89页,文档是给出的RTC的中断事件是唤醒不了的:
这里请问,RTC的alarm中断事件能否唤醒standby或者shutdown模式下?

网友A:
从参考手册上看,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B:
手册上写的是不行的。

网友C:
估计C0x1不行,C0系列的有些可以。

网友D:
以第二张图的手册为准。

网友E:
应该不行吧

网友F:
手册都说唤醒不了了

网友G:
参考手册上写的是不行的

网友H(2024-06-01):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I: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J: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K: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L: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