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NUCLEO-H7A3使用cubeide无法连接板载的stlink,如何解决?

楼主(2023-04-08):
一开始的时候,使用板载自带的stlink,烧录了一个简单的点亮led程序。烧录成功了,led也可以正常闪烁。
后面又烧录了几个程序,也是可以烧录的(貌似,最后一次烧录未选择debug模式,应该是Nodebug)。但是,我断电后,在上电,一直在cubeide里面提示无法连接stlink。我用stm32 st-link utility也是无法连接芯片。板卡的,跳线帽也是在ST-LINK位置,不是VIN、EXT、CHGR这个几个位置。
stm32 st-link utility和cube ide都可以检测到st-link的序列号,但就是无法连接,一直烧录不了程序。
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连接错误后,提示如下。根据网上的更改st-link utility软件连接参数,也还是连接失败。
10:54:44 : Can not connect to target!                  Please select "Connect Under Reset"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 and try again.                  If you're trying to connect to a low frequency application , please select a lower SWD Frequency mode from Target->Settings menu.10:54:46 : No target connected

网友A:
开发板的话,把BOOT引脚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B:
可以一边按复位一边按下载,有那么一瞬间会成功下载的。

网友C:
估计是SW引脚被失能了,可以接上复位引脚,这样下载器就会自动复位单片机,然后再检测。

网友D:
边复位边下载试试

网友E:
设置下boot脚

网友F(2024-04-22):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G:
直至电感器饱和,使开关器件烧毁。好的元器件就到唯样商城。图中的D3与N3构成的磁通复位电路,提供了泄放多余磁能的渠道

网友H: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I:
大于1的定义为极高导热的性能,而对于模块电源此水平的导热系数是无法达到其散热功能的需求

网友J(2024-08-31):
你可以使用 ST-Link Utility 更新 ST-Link 的固件。固件过旧可能导致连接问题。

网友K:
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有的按住复位下载就可以

网友L(2025-01-09):
可鞥是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M:
驱动程序更新到最新版本

网友N:
CubeIDE配置有误

网友O:
检查USB线是否支持USB2.0协议

网友P:
ST-LINK硬件或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Q:
查看日志和错误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