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使用stm32cubeIDE生成工程,串口打印乱码

楼主(2023-04-08):
不知道是不是时钟配置错了。。。。

网友A:
有一边的波特率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可能是时钟不对,时钟配置尽量用PLL模式。

网友C:
时钟频率问题?

网友D:
串口通信中,由于电气干扰等因素,可能会导致数据传输出现错误

网友E:
在使用串口进行通信时,必须保证发送和接收端的波特率一致。

网友F:
看串口配置没啥问题。感觉是时钟问题。

网友G:
你把主频时钟设置正常得看看。16Mhz太低了。

网友H:
设置成外部时钟吧,内部时钟不一定准。

网友I: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啊

网友J:
可以检查代码中的串口初始化函数,确保波特率设置正确

网友K:
如果波特率设置不正确,就会导致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无法正确匹配,从而产生乱码。

网友L:
在某些情况下,串口传输的字符编码可能与主机或终端设备的字符编码不同,这会导致接收到的数据乱码。

网友M:
波特率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N:
串口软件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O(2024-06-06):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P: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Q: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R: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S: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T: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U: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V: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W: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X: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