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烧录五片APM32F003F6P6,有两片检测不到

楼主(2023-04-08):
使用HLINK脱机烧录器,在兼容工装上烧录5片,三片ok,两片烧录器检测不到。以为是芯片与适配器接触不良,但反复测试,不像。
设置成Jflash模式,调整SWD速度,能认到芯片,好像能写,退出Jflash再进去看,实际没写进去。
两片疑似有问题芯片寄给烧录器厂家协助检查,周一可能有结果。
问哈这里有人遇到过以上这种现象吗?
可联系bjsl@sl.com.cn

网友A:
这个是硬件的原因吗

网友B:
apm可以使用stlink烧录程序的。

网友C:
APM32F003F6P6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这个没有研究过,不知道效果如何的。

网友E:
检测不到什么原因呢

网友F:
都能检测到芯片说明接触问题不大

网友G:
检测不到,可能是硬件接触不良的。

网友H:
改成jlink烧录程序吧。

网友I:
这个没有遇到过。

网友J:
修改boot引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修改boot引脚了吗

全新芯片

楼主:
问题解决:在VCAP和VSS之间加一个1uF的电容就行了。之前疏忽了。

工装板反面加电容

工装板反面加电容

网友K:
一个小电容就可以了?这么神奇

网友L:
兼容工装是自己制作的还是官方出品的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在VCAP和VSS之间加一个1uF的电容就行了。之前疏忽了。

也就是说会造成不稳定 这样连接的话就会非常稳定了是吗

网友N:
烧录多片的话  是不是这个电容还需要更改呀

网友O:
这个电容的大小和需要烧写多少片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P:
每次都是单片烧录还是多片同时可以烧录呀

网友Q: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在VCAP和VSS之间加一个1uF的电容就行了。之前疏忽了。

加入这个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电容的大小如何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