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源管理]
SH367007无法正常输出

楼主(2023-04-08):
按照datasheet做了一版硬件,7串锂电。目前无法正常输出
原理图如附件。如数据手册,vc1、vc2、vc3短接,vc10和gnd短接

楼主:
当前情况是,充电mos的S端有25V电压,放电mos不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前情况是,充电mos的S端有25V电压,放电mos不导通

每节电池都正常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节电池都正常电压?

每节电池电压都是4.1V

楼主:
结案了,R5被烧穿了。导致mos的gs短接,无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