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自动充电控制的设置是否可行

楼主(2023-04-08):
在一个7.2V电池充电充电正极,希望加入一个开关(不能加入单片机,只用模拟电路)。充电器接入后,自动将开关闭合。充电器移走后,开关自动切断。且在充电器移走后,电池电压不能倒灌到充电正极端子上。初步想法是用PMOS来控制。如图是否合适?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A:
功能应该可以,需要在B+到MOS的栅极加一个上拉电阻,阻值需实际调整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应该可以,需要在B+到MOS的栅极加一个上拉电阻,阻值需实际调整测试。 ...

收到,谢谢坛友的指正。

网友:
不合适,无法实现所需功能。
充电器移走后,开关仍会继续保持导通。

如果要加入掉电关闭输出功能,有什么简单可行的电路推荐吗?谢谢。

网友B:
1. 二极管
2. 理想二极管
3. 具有防倒灌功能的高边负载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二极管
2. 理想二极管
3. 具有防倒灌功能的高边负载开关。

谢谢,理想二极管采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