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A 硬件问题,关于BOOT1的SWD无法识别

楼主(2023-04-09):
大家好,这个问题是主要情况是我参考
AT-START-F403A
这个官方的开发板进行画板,芯片是使用的AT32F403ACGT7,BOOT0串联了10K电阻然后接了个开关切换接地还是接电源,
BOOT1是分别接了100K接地和接100K接电源,(打算回来后拆电阻的,为什么接100K呢因为上面那个开发板是100K)
问题来了
我没有拆BOOT1的接电源的电阻,然后上电接swd,发现无法识别,这时我发现忘了拆,然后拆了,也不行,然后改10k接地,也不行。
但ISP又能识别到芯片。。。
后来我测试了3个板子都是这样。。为什么呢,有没有解决方法。

楼主:

对了,第4个板子时先拆接电源的100K电阻,然后改10K接地是可以,识别的,但先上电再拆再改就是不行。

楼主:
问题找到了,JLC的贴片问题。有一组供电脚虚焊了,。。。

网友A:
看来是虚惊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虚惊一场

网友B:
嘉立创那么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