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用N32G45XVL-STB开发板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23-04-10):
本来想用N32G430芯片来驱动步进电机,可是手头上正好有一个N32G45XVL-STB开发板,于是就用它来驱动一下。
      原理是一样地。我用定时器输出通道来输出PWM波,用板子上的按键来控制允许和方向。

      那么到板子上就是PA6输出脉冲,PA2,PA3控制允许和方向。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A Configuration:TIM3 Channel1, 2, 3 and 4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6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Pin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eripheral(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main.c如下: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Configuration();

    /* -----------------------------------------------------------------------
    TIM3 Configuration: generate 4 PWM signals with 4 different duty cycles:
    TIM3 Frequency = TIM3 counter clock/(AR + 1)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
    /* Compute the prescaler value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 - 1;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Period    = 665;
    TIM_TimeBaseStructure.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TIM_TimeBaseStructure.ClkDiv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CntMode   = TIM_CNT_MODE_UP;

    TIM_InitTimeBase(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OutputState = TIM_OUTPUT_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Pulse       = CCR1_Val;
    TIM_OCInitStructure.OcPolarity  = TIM_OC_POLARITY_HIGH;

    TIM_InitOc1(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ConfigOc1Preload(TIM3, TIM_OC_PRE_LOAD_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Enable(TIM3, ENABLE);

    while (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4)==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5)==0))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3);
                        }
                        else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6)==0))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3);
                        }
    }
}

需要注意的是选择第几个PWM通道的函数是:

TIM_InitOc1(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如果选第二个通道那么就写为:

TIM_InitOc2(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当然得初始化通道2

先上个照片:

视频

网友A:
步进电机动作的精细程度取决于哪个参数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动作的精细程度取决于哪个参数呢

你问的是精度吧  ?一般步进电机的精度为步距角的3-5%

网友C:
步进电机单步的偏差并不会影响到下一步的精度,因此步进电机精度不累积

网友D:
这是通过调节频率还是调节幅值来控制的呢

网友E:
当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一定的时候 改变幅值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一定的时候 改变幅值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吗

感觉上不能把  要不也不能分调频和调幅两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pwm的占空比和频率一定的时候 改变幅值可以改变步进电机的速度吗

不可以,增大幅值只能改变扭距

网友G:
这个是42步进电机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