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cube IDE导入不了SW4STM32

楼主(2023-04-10):
主要是为了用SW4STM32,之后能通过Cube MX生成代码

网友A:
SW4STM32这个是什么芯片?第一次听说。

网友B:
导入不了?是CubeMX没有这个芯片吗?

网友C:
正常来说ST家族的芯片,应该都是可以用CubeMX导入的,是不是CubeMX版本不够?

网友D:
SW4STM32是个啥???

网友E:
用最新版本的看看

网友F:
是软件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G:
还以为是什么新的IC原来是STM新的IDE

网友H:
应该都是可以用CubeMX导入的,是不是CubeMX版本不够?

网友I(2023-05-16):
正常来说ST家族的芯片,应该都是可以用CubeMX导入的

网友J:
是不是CubeMX版本不够?

网友K(2024-06-01):
影响控制IC

网友L: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M: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N: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O: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P: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Q: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R: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

网友S: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T(2024-08-07):
修改项目文件

网友U:
重新在STM32CubeIDE中创建项目

网友T:
检查并修改任何特定的编译器标志、库路径或链接器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