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一个LED闪烁用1.27.1库不能闪烁用1.25.0就是正常的

楼主(2023-04-10):
相同配置情况下为什么库的版本高了就不行呢

网友A:
是用CubeMX配置的是吧?

网友B:
好像更高版本的库问题更多,用低版本的吧。

网友C:
两个版本的区别,应该就只是增加了一些新型号的芯片吧,有其他什么别吗?

网友D:
检查下你的配置,用的1.27  没发现啥问题哎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F:
新版本应该更加成熟才对啊

网友G:
检查下你的配置看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H(2023-05-15):
可以比较一下两个版本生成的配置有什么不同

网友I:
建议看看编译时有没有什么提示,以前有个F411程序用标准库1.8版本的编译通过,1.9版本的编译提示有错误。

网友J:
有可能是头文件的问题 可以详细对比一下差别

网友K:
二者使用的头文件的定义是不是有一定的差异啊

网友L:
硬件连接是相同的吗 是不是引脚的模式有区别了

网友M:
是不是可以通过对比库文件表面的定义找到问题点呢

网友N:
会不会是库文件更改了引脚的对应关系啊  楼主用的是什么模式  如果是中断的话 还得看中断向量

网友O:
哪版稳定就用哪个版本吧,新版本可能兼容性不行。

网友P(2024-05-21):
环氧树脂由于硬度的原因不能用于应力敏感和含有贴片元件的模块灌封,在模块电源中基本被淘汰

网友Q:
产生一个充电放电的过程

网友R:
齐纳二极管作为ESD保护与单向TVS原理相同

网友S: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