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475E-IOT01A可以使用的ADC通道数?

楼主(2023-04-10):
请问,我正在考虑使用B-L475E-IOT01A这块板子,这个板子上可以使用的ADC通道有多少个?(ADC通道的引脚数)

网友A:
可以去看官方资料,问来了不如自己看来的。

网友B:
我感觉至少有8个ADC通道。

网友C:
官网好像没提有多少路

网友D:
去看官方提供的手册吧

网友E:
18个通道,其中2个用于测量内部信号,16个可以测量外部信号,是12位的。

网友F:
在 STM32 中ADC有些通道是重合的,也就是说ADC1和ADC2的某些通道是重合的

网友G:
ADCx一般16个通道

网友H:
STM32中部分有2个独立核心的ADC。

网友I:
多通道转换,是怎么样读取转换的结果的 ?

网友J:
对于指定通道如何实现多次采样

网友G:
2个ADC怎么同时使用.能同时接32个模拟通道吗

网友K:
16个可以测量外部信号,是12位的。

网友L:
好像18个

网友M:
每个ADC最多有16各通道,16个通道是以时分复用的方式共用一个ADC转换器的

网友N:
stm32 ADC的通道与引脚是如何对应的

网友O:
stm32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P:
一个ADC就是1个转化电路,多通道其实是通过开关切换到不同的引脚上。

网友Q:
一般是16个吧

网友R:
看官方资料

网友S:
问来了不如自己看来的。

网友T:
B-L475E-IOT01A的ADC是如何计算转换时间的

网友U(2023-06-09):
查阅官方手册

网友D:
一般是16个起步吧

网友L:
去看一下官方提供的手册吧

网友V:
2个用于测量内部信号,16个可以测量外部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