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RCT6 下载程序后无法启动

楼主(2023-04-11):
我的STM32F103的程序是HEX文件, 是2012年的时候编译,并开始批量生产的。
最近产线上下来的单片机,都无法启动。 新买了多批单片机,都无法正常启动。 一定要用旧单片机,才能正常启动。
下图是最近购买的单片机。STM32F103RCT6
下图是2012年的老款单片机,可以正常工作,型号也是STM32F103RCT6
请问,最新款的STM32F103RCT6做了哪些改动?

网友A:
新款的不能向下兼容吗?

网友B:
管脚配置的问题,开漏输出的驱动不够吧

网友C:
如果是ST出品,有出厂时间的先后正常,但没有什么新款 就款的说法。

很成熟的芯片了,你不妨问问你的直接供应商。

另外,有没有加工方面的问题,有时生产加工方面出些低级乌龙问题也是可能的。

网友D:
如果程序依赖于外围设备 (如时钟、GPIO等) 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些设备的配置也可能会影响程序是否能够启动。需要确认这些设备的配置是否正确,并且与程序的要求相符。

网友E:
首先需要确认程序是否正确烧录到了芯片中。可以使用烧录工具查看烧录结果,或者尝试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F:
可以通过 JTAG/SWD 等调试接口进行在线调试,或者使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G:
当程序启动时,系统会读取中断向量表中的第一个地址作为程序入口地址。如果中断向量表地址设置不正确,将无法跳转到程序入口点执行代码。需要确保中断向量表地址已正确设置,并且在程序开始运行之前已经被加载到内存中。

网友H:
有可能是程序写死了,没办法正常启动。

网友I:
需要使用特殊工具对 Flash 进行擦除操作,然后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J:
去检查一下仿真器下载的设置,试着擦除整个芯片后下载,还不行的话看看程序里的延时是不是太短。

网友K:
比如对flash的不正确操作。对时钟的不正确初始化,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L:
是否考虑串口下载后,没有BOOT0接地?

网友A:
会不会没有正常工作啊

网友M:
如果是ST出品,有出厂时间的先后正常,但没有什么新款 就款的说法。

网友N:
很成熟的芯片了,你不妨问问你的直接供应商。

网友O:
有没有加工方面的问题,有时生产加工方面出些低级乌龙问题也是可能的。

网友P:
如果程序依赖于外围设备 (如时钟、GPIO等) 的正常运行,那么这些设备的配置也可能会影响程序是否能够启动。

网友Q:
需要确认这些设备的配置是否正确,并且与程序的要求相符。

网友R:
首先需要确认程序是否正确烧录到了芯片中。

网友S:
可以使用烧录工具查看烧录结果

网友T:
或者尝试重新烧录程序。

网友U:
可以通过 JTAG/SWD 等调试接口进行在线调试

网友V(2023-05-11):
或者使用串口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W:
当程序启动时,系统会读取中断向量表中的第一个地址作为程序入口地址。如果中断向量表地址设置不正确,将无法跳转到程序入口点执行代码

网友X:
需要确保中断向量表地址已正确设置,并且在程序开始运行之前已经被加载到内存中。

网友M:
去检查一下仿真器下载的设置

网友Y:
试着擦除整个芯片后下载,还不行的话看看程序里的延时是不是太短

网友W:
比如对flash的不正确操作。

网友Z:
对时钟的不正确初始化,都可能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AA:
楼主的购买渠道咋样啊 可靠吗 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AB:
如果购买渠道没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可以联系供应商换一批实时

网友AC:
楼主使用的是一样的电路板吗  电路板是不是同一批的呢

网友AD:
楼上说的比较有道理 有可能是这个批次的裸板有问题

网友AE:
把老芯片拆下来焊接到这个心的板子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