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stm32f103vgt6的flash我只能检测到512k?(原本应该是1mb的),好像检测不到它的flash大小

楼主(2023-04-10):
为什么stm32f103vgt6的flash我只能检测到512k?(原本应该是1mb的),好像检测不到它的flash大小

网友A:
如果确定是stm32f103vgt6,内部FLASH是1G没错的。
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之前的 STLINK Utility 都可以查看的。多看几片。

网友B:
用官方的烧录软件读取试试,实在不放心,在后面地址位上敲几个数值烧录进去试试~~~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D:
这个就是512k的大小呢

网友E:
是超出lfash的测量范围了吗

网友F:
这个不是最大512K吗

网友G:
你用什么软件检测的?

网友H:
是写不了数据还是数据写入有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stm32f103vgt6,内部FLASH是1G没错的。
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之前的 STLINK Util ...

是1KB,不是1G。。。

网友J:
写入数据然后读回来数据吗

网友K:
你是使用什么方式测量的?

网友L:
换一个芯片看看还是512吗?

网友M:
可以外扩flash芯片的。

网友N:
STM32F103VGT6的芯片,芯片的FLASH容量是1M字节

网友O:
手册上写的stm32f103vgt6是多大呢

网友P:
RAM大小 96 KB 位数 32 FLASH内存容量 1 MB

网友Q:
用烧录软件测试一下大小

网友R:
多查几片试试

网友S:
如果确定是stm32f103vgt6,内部FLASH是1G没错的。

网友T:
用stm32cubeprogrammer或之前的 STLINK Utility 都可以查看的。多看几片。

网友T:
是1KB,不是1G。。。

网友U:
这个没有实际测量过的 。

网友V(2024-06-06):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W: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X: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Y: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Z: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AA: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AB: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