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CUBEMX配置printf经验分享

楼主(2023-04-10):
概述
    本章STM32CUBEMX配置STM32F103,并且在GD32F303中进行开发,同时通过GD32303C_START开发板内进行验证。

生成例程
    这里准备了GD32303C_START开发板进行验证。

printf()函数
    printf()函数是式样化输出函数, 一般用于向准则输出设备按规定式样输出消息。正在编写步骤时经常会用到此函数。printf()函数的挪用式样为: printf(“<式样化字符串>”,<参数表>);
    其中式样化字符串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正常字符, 这些字符将按原样输出;另一部分是式样化规定字符, 以"%“开端, 后跟一个或几个规定字符, 用来确定输出内容式样。参量表是需求输出的一系列参数, 其个数务必与式样化字符串所阐明的输出参数个数一样多, 各参数之间用英文逗号”,"分开, 且顺序逐一对应, 不然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
    注意:函数printf从右到左压栈,然后将先读取放到栈底,最后读取的放在栈顶,处理时候是从栈顶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从右边开始处理的。

楼主:
STM32CUBEMX配置

keil配置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如果要使用printf(),必须开启。

代码
    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若不添加会出现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报错。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 #include "stdio.h"
  •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函数声明和串口重定向:
  • /* USER CODE BEGIN PFP */
  • void uart1_data(void);          //接收函数
  • #ifdef __GNUC__                  //串口重定向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 #else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endif
  • PUTCHAR_PROTOTYPE
  •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     return ch;
  • }
  • /* USER CODE END PFP */

    printf()打印。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   while (1)
  •   {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 USER CODE BEGIN 3 */
  •     printf("串口打印例程\r\n");
  •     HAL_Delay(1000);
  •   }
  •   /* USER CODE END 3 */

网友A:
STM32使用printf重定向

网友B:
重定向printf

网友C:
STM32 上使用 printf 输出函数 如果要实现在串口 或者LCD上显示,必须重定义标准库函数里调用的与输出设备相关的函数。

网友D:
重写putchar函数

网友E:
stm32printf速度慢好多呢

网友F:
STM32中不能使用printf函数吗

网友G:
工程属性中的Target项中的Code Generation 选择 UseMicroLIB。 即可使用printf进行串口输出。库函数版本的:如果使用的是MDK,请在工程属性的“Target“-》”CodeGeneration“中勾选”Use MicroLIB“ 进行如上设置后编译一下

网友H:
还以为是cubemx自动重定向。

网友I:
使用printf打印时:得重新配置的一下程序

网友J:
在工程中添加printf函数的库文件,并在程序中调用printf函数即可。

网友K:
stm32printf函数怎么实现的

网友L:
1、 添加printf的头文件 #include <stdio.h> 2、重写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网友M:
在使用STM32CUBEMX进行代码生成时,可以通过配置串口来实现printf输出功能。

网友N:
如果使用的是SWO输出,则需要在调试器中开启SWO功能,并在程序中使能SWO输出。

网友O:
重写putchar就可以使用

网友P:
选UseMicroLIB库就能用了

网友Q:
printf 实际上是连续调用 fputc 来输出每一个字符的

网友R:
printf实质是int fputc(int ch, FILE* f)函数

网友S:
在main文件中重定义函数如下:
// 发送数据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可以换成 USART2 等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网友T(2023-06-08):
当使用printf打印时:必须重新配置程序

网友U:
stm32printf函数如何实现的

网友V:
要重定向printf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