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A35D1】我的SD接口设计固定3.3V供电,设备树该如何配置

楼主(2023-04-10):
我的SD接口设计固定3.3V供电,设备树该如何配置

网友A:
SD卡电压不可调,固定3.3V,需要禁止1.8V,修改如下:
在DTSI文件中加入no-1-8-v

以som 256为例,修改如下:
&sdhci1 {
        status = "okay";
        pinctrl-names = "default";
        pinctrl-0 = <&pinctrl_sdhci1_3_3V>;
        max-frequency = <200000000>;
        no-1-8-v;
        bus-width = <8>;
        non-remov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