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 Nu Writer连接不上

楼主(2023-04-10):
NUC972 Nu Writer连接不上

网友A(2023-05-17):
可能是网不好

网友B:
用其他方式连接试试

网友C:
你说的连接不上,提示什么信息啊?

网友D:
不会是出现故障了吧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硬件玩坏了

网友F:
断电重启试试

网友G:
提示什么啊?连接不上的话?是不是线不行啊?

网友H:
你有新的开发板么?用新的开发板试试

网友I:
之前连上过吗?

网友J:
系统配置不正确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