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今天无意发现HK32F030M与HK32F030是不同的

楼主(2023-04-10):
因为手头进了两大片HK32F030MF4P6,TSSOP20封装的,先不说它们的容量空间只有16K了,因为价格低廉嘛。为了玩上HK32F030MF4P6,就得下载它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今天在无意之间发现HK32F030M与HK32F030是不同的(原来是下载HK32F030M数据手册的,今天无意下载到HK32F030数据手册),首先,手册的版本不同:

其次,两都相同封装的引脚定义是不同的:

这是HK32F030MF4P6,TSSOP20封装的引脚定义。

上面是HK32F030系列TSSOP20封装的引脚定义。
航X太给力了!
还没有仔细研究,还不清楚HK32F030与HK32F030M,相同TSSOP20封装的区别在哪里。请玩过的朋友回复一下。

网友A:
HK32F030M和HK32F030xx是两个系列,HK32F030M主打高性价比,HK32F030xx主打和STM32F030xx软硬件兼容

网友B(点评):
问题一下 你们家的HK32F0301M 和 HK32F0301MF4P7C 也是两个片子么?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HK32F0301MF4P6,HK32F0301MF6P7A,HK32F0301MF4P7C一共三颗,库不一样,器件库不一样,分别是老版本,A版本,C版本。但是引脚定义是兼容的,功能上略有差异

网友B(点评):
好的 谢谢 了解了。应该是我自己手册看错了 看的是老版本手册了。我再去找找对应的手册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HK32F0301M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C:
型号实在是非常的相似了 不注意真的以为引脚兼容了

网友D:
使用之前这都是必须比对好了的

网友E:
不知道外设和主频是不是相同的呢

网友F:
引脚定义相差很大啊 不存在兼容的可能了

网友G:
感觉HK32F030M应该比HK32F030外设功能更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HK32F030M应该比HK32F030外设功能更多一点

你都用过了吗?还是根据手册的?

网友H:
老版本,A版本,C版本的功能上都有什么差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