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报名STM32峰会

楼主(2023-04-10):
删除

网友A:
大佬,在哪里报名呢?

网友B(2024-06-21):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C:
镀半孔或c形孔是在板的边缘上镀半个半孔的一半。

网友D: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E:
这种技术称为板对板焊接

网友F: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G:
得到不同测试条件下的输出电流和电压值,分析数据并进行比较

网友H:
这样可以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网友I: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J:
是因为它作用是起到抑制,多应用于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K:
对于标准PCB设计,c形孔的最小直径为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