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跟着chatGPT学HAL库之深入理解HAL库延时函数

楼主(2023-04-10):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STM32开发中,延时函数是一种常见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一些简单的时间控制功能,如LED闪烁、蜂鸣器发声等。而HAL库则是ST公司针对STM32系列微控制器开发的一套软件库,提供了丰富的函数接口,方便我们进行STM32的开发。其中,HAL_Delay()和HAL_Delay_us()是HAL库提供的两个常用的延时函数,本文将通过与chatGPT对话的方式深入介绍这两个函数的实现原理及使用方法,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问:STM32 HAL库提供了哪些延时函数

chatGPT:
STM32 HAL库提供了以下几个延时函数:
HAL_Delay()函数:该函数可以在毫秒级别上进行延时。它接受一个参数,表示需要延时的毫秒数。

HAL_SuspendTick()和HAL_ResumeTick()函数:这两个函数用于暂停和恢复HAL库的滴答定时器,从而在低功耗模式下实现延时功能。

HAL_Delay_us()函数:该函数可以在微秒级别上进行延时。它接受一个参数,表示需要延时的微秒数。注意:这个函数依赖于系统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等因素,因此实际的延时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延时函数会占用CPU资源,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尽量避免过多地使用延时函数,而是采用中断或DMA等方式来实现需要定时或延时的功能。

问:介绍一下HAL_Delay_us()函数
chatGPT:
HAL_Delay_us()函数是STM32 HAL库提供的一个延时函数,可以用于在微秒级别上进行延时。该函数的定义如下:
  1. void HAL_Delay_us(uint32_t microseconds)
该函数接受一个参数microseconds,表示需要延时的微秒数。函数内部会使用HAL库提供的滴答定时器进行计时,并在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后返回。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函数的实现依赖于系统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等因素,因此实际的延时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在使用HAL_Delay_us()函数时,需要确保滴答定时器已经正确初始化。如果滴答定时器未初始化,则会导致延时函数无法正常工作。另外,由于该函数会占用CPU资源,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尽量避免过多地使用延时函数,而是采用中断或DMA等方式来实现需要定时或延时的功能。

问:我想看该函数的实现代码
chatGPT:
HAL_Delay_us()函数的实现代码如下:
void HAL_Delay_us(uint32_t microseconds)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microseconds / 1000));
}

该函数的实现比较简单,主要使用了HAL_GetTick()函数获取系统滴答定时器的计数值,并在计数值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后返回。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首先,使用HAL_GetTick()函数获取当前的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即tickstart。

然后,使用一个while循环不断检查当前的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与tickstart之间的差值是否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HAL_GetTick()函数返回的是以毫秒为单位的计数值,因此需要将延时时间从微秒转换为毫秒,并除以1000来得到需要循环的次数。

当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与tickstart之间的差值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时,while循环结束,函数返回。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HAL_GetTick()函数返回的计数值是一个32位无符号整数,因此在延时时间较长时,需要考虑计数器溢出的情况。此外,由于该函数的实现依赖于系统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等因素,因此实际的延时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问:HAL_Delay()的实现代码也给我提供一下
chatGPT:
当然,下面是HAL_Delay()函数的实现代码:
void HAL_Delay(uint32_t milliseconds)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 ((HAL_GetTick() - tickstart) < milliseconds);
}
HAL_Delay()函数的实现方式与HAL_Delay_us()函数类似,不同之处在于HAL_Delay()函数的参数表示需要延时的毫秒数,而不是微秒数。具体实现过程如下:

首先,使用HAL_GetTick()函数获取当前的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即tickstart。

然后,使用一个while循环不断检查当前的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与tickstart之间的差值是否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由于HAL_GetTick()函数返回的计数值已经是以毫秒为单位的,因此不需要进行单位转换。

当系统滴答定时器计数值与tickstart之间的差值达到指定的延时时间时,while循环结束,函数返回。

与HAL_Delay_us()函数一样,HAL_Delay()函数的实现也依赖于系统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等因素,因此实际的延时时间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

最后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演示如何使用HAL_Delay()函数来实现LED灯的闪烁。

假设我们的STM32开发板上连接了一个LED灯,我们希望让它每隔一段时间就闪烁一次。为了实现这个功能,我们可以编写如下的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_PORT GPIOA

int main(void)
{
  HAL_Ini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HAL_GPIO_TogglePin(LED_PORT, LED_PIN);
    HAL_Delay(500);
  }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HAL库提供的GPIO_InitTypeDef结构体和HAL_GPIO_Init()函数初始化了LED灯所连接的GPIO端口,然后使用了HAL_GPIO_TogglePin()函数来切换LED灯的状态。在每次状态切换后,我们使用HAL_Delay()函数来延时500毫秒,实现了LED灯每隔一段时间闪烁一次的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HAL_Delay()函数会阻塞程序的执行,因此在使用它时需要谨慎考虑,避免出现无法响应其他事件的情况。此外,HAL_Delay()函数的延时精度也受到系统时钟频率和编译器优化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实际使用中需要进行一定的测试和调试。

于是我补充提问
问:如何使用非阻塞实现该例子中的效果?

要使用非阻塞方式实现该例子中的效果,我们可以使用定时器中断来代替延时函数。下面是一个使用TIM6定时器来实现LED灯闪烁的例子代码:
#include "stm32f4xx_hal.h"

#define LED_PIN GPIO_PIN_5
#define LED_PORT GPIOA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int main(void)
{
  HAL_Ini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GPIO_InitStruct.Pin = LED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LED_PORT, &GPIO_InitStruct);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 {0};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84 - 1;
  htim6.Init.Period = 5000 - 1;
  HAL_TIM_Base_Init(&htim6);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6);

  while (1)
  {
    // Do other tasks here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 (htim->Instance == TIM6)
  {
    HAL_GPIO_TogglePin(LED_PORT, LED_PIN);
  }
}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HAL库提供的定时器功能,使用TIM6定时器产生500ms的定时器中断,从而触发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回调函数,实现LED灯的闪烁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定时器中断是一种非阻塞方式,可以在闪烁LED灯的同时处理其他任务,避免了使用延时函数时的阻塞问题。

楼主:
只要学会合理科学的提问,通过有效的沟通,我们使用chatGPT来学习编程与开发,是很容易的。另外还可以让GPT帮我们检查自己写的代码是否存在语法上的问题,或可能存在的问题。另外还可以帮我们优化某些代码段。

网友A:
chatGPT都让人告了

网友B:
chatGPT比直接用浏览器搜索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tGPT都让人告了

怎么告,为何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tGPT比直接用浏览器搜索方便多了

是的,这是一个时代的伟大创举,就好比当年出现了互联网搜索引擎。这个更牛X,基于知识结构再重组的生产力工具。

网友C:
chatGPT靠谱嘛?

网友D:
延时函数了HAL_Delay吧

网友E:
可以查看HAL_Delay()函数具体的定义

网友C:
秒级延迟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网友C:
只需要调用HAL库的一个虚函数

网友F:
有系统学习stm32 HAL库开发相关的书籍或者例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系统学习stm32 HAL库开发相关的书籍或者例程吗

跟着chatGPT什么都可以学。书籍你可以找野火的,野火出过书籍,还有电子版,你搜一下。

网友G:
us延时函数有问题,50us怎么延时?用ms的时基去做us延时,不太现实

网友H:
怎么能使用chatGPT

网友I:
使用普通定时器实现 us 延时

网友J:
STM32 的 HAL 库好用吗

网友J:
hal库串口中断回调怎能延时

网友K:
利用系统节拍定时器SystemTIck实现了毫秒级ms延时

网友L:
stm32的hal库为什么编译变慢

网友C:
HAL库函数中有延时函数HAL_Delay()

网友M:
这篇文章是chatGPT写的?

网友N:
HAL库中只有一个毫秒级延时函数HAL_Delay()

网友O:
打算告他诽谤,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例

网友P:
HAL库要实现毫秒延时很简单,直接调用HAL_Delay();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这种是用的中断方式。感觉不怎么好在某些场合下

网友Q:
HAL_GetTick();//获取tick值(毫秒)

网友R:
us延时函数有问题,50us怎么延时?

网友S:
用ms的时基去做us延时,不太现实

网友T:
HAL库要实现毫秒延时很简单,直接调用HAL_Delay();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T:
HAL库要实现毫秒延时很简单,直接调用HAL_Delay();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这种是用的中断方式。感觉不怎么好在某些场合下

网友U:
有没有CHATGPT详细的教程啊,下载,安装,注册,打开。。。在哪里下载直到怎样打开智能问答,我百度了很多,到现在都是一头雾水,找不到入门方法

网友V:
好强大的工具

网友G:
请教大佬,chat gpt怎么安装免费版的?我试了网页版的,都是收费的啊,有没有免费版的chat gpt,请大佬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大佬,chat gpt怎么安装免费版的?我试了网页版的,都是收费的啊,有没有免费版的chat gpt,请大佬赐教 ...

chat.openai.com
这个网站才对,你去的都是冒牌骗钱的网站。

网友G:
引用 楼主:
chat.openai.com
这个网站才对,你去的都是冒牌骗钱的网站。

感谢大佬,我这就去试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chat.openai.com
这个网站才对,你去的都是冒牌骗钱的网站。

这个网页打不开,是需要所谓的“翻qiang”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网页打不开,是需要所谓的“翻qiang”么?

是的,打开了,你也注册不了。最近禁止注册新账号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打开了,你也注册不了。最近禁止注册新账号了。

嗯,感谢。

网友W:
我问:STM32 HAL库提供了哪些延时函数,GPT回答是这样的:
STM32 HAL库提供了三种主要的延时函数:

HAL_Delay():该函数可以在毫秒级别上实现延迟。它采用一个参数,即需要延迟的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并且会阻塞程序执行直到延迟完成。

HAL_SuspendTick() 和 HAL_ResumeTick():这两个函数可以暂停和恢复HAL所使用的系统节拍定时器。如果你需要多次短暂延迟,这些函数可能比使用HAL_Delay()更适合,因为它们可以避免长时间阻塞程序执行。

HAL_TIM_Base_Start()/HAL_TIM_Base_Stop():若只想延迟一段时间而不是在执行其他任务时等待,可以使用STM32的定时器来实现定时器中断。HAL_TIM_Base_Start()函数启动定时器,HAL_TIM_Base_Stop()函数则停止定时器。由于定时器是硬件实现的,因此相比于软件延迟具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

网友X(2023-05-17):
ChatGPT是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能够通过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来进行对话,还能根据聊天的上下文进行互动,真正像人类一样来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邮件、视频脚本、文案、翻译、代码等任务。

网友Y:
ChatGPT是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新推出的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网友Z:
在OpenAI的官网上,ChatGPT被描述为优化对话的语言模型,是GPT-3.5架构的主力模型。

网友AA:
ChatGPT还采用了注重道德水平的训练方式,按照预先设计的道德准则,对不怀好意的提问和请求“说不”。一旦发现用户给出的文字提示里面含有恶意,包括但不限于暴力、歧视、犯罪等意图,都会拒绝提供有效答案。

网友AB:
ChatGPT 的使用上还有局限性,模型仍有优化空间

网友AC:
ChatGPT模型的能力上限是由奖励模型决定,该模型需要巨量的语料来拟合真实世界,对标注员的工作量以及综合素质要求较高

网友AD(2024-07-10):
@21小跑堂  差一点就认为 楼主: gaoyang9992006  的代码写对了, 站内还是要认真看下, 这些乱七八糟写的请指正下楼主

网友AD:
认真看下HAL_Delay_us()函数

网友AE:
GPT-3.5:是GPT-3的一个增强版本,继承了GPT-3的基础架构,并在多个方面进行了改进。这些改进包括更好的理解和生成语言的能力,更准确的上下文理解,和更高的生成文本质量。

优化对话:ChatGPT特别针对对话场景进行了优化,旨在提供更流畅、自然的对话体验。它比GPT-3在处理对话中的细节和上下文上做得更好,能够更好地跟踪对话状态,处理对话中的转折点,并提供更相关的回答。

网友AF:
主要特性
对话优化:ChatGPT在生成对话时,能够更好地处理上下文信息,理解对话的背景,并生成自然流畅的对话内容。它能够更好地跟踪对话中的主题变化,回答用户的问题,并维持对话的连贯性。

增强的上下文理解:ChatGPT能更好地理解复杂的对话内容,包括识别用户意图,处理多轮对话,和对话中的细微差别。

生成能力:除了对话生成,ChatGPT也保留了GPT-3在文本生成、语言理解等方面的强大能力,可以用于生成创意写作、回答问题、总结信息等任务。

网友AF:
对话系统:ChatGPT主要应用于对话系统中,如聊天机器人、虚拟助手等,提供更加自然和互动的对话体验。

客户服务:可以在客户服务系统中使用,提供自动化的客户支持,解答常见问题,提升客户体验。

内容生成:用于生成文章、故事、对话脚本等创意内容,提供辅助写作的功能。

网友AG(2024-08-16):
STM32 HAL库提供了多种延时函数,其中最常用的是 HAL_Delay() 和 HAL_GetTick()。

网友AG:
使用HAL_Delay()最为直接适合一般情况下的延时需求。

网友AH:
有了ai确实比较方便

网友AI:
hal库实现毫秒级延迟很简单,直接调用Hal _ delay();

网友AJ:
使用普通定时器实现延时、

网友AK:
使用ms时基来做用户延迟是不实际

网友AL:
美国延迟功能有问题。如何延迟50us?

网友AM:
利用systemtick定时器实现毫秒级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N:
hal库串口中断回调如何延迟,

都回调了,还延迟干什么。

网友AN:
hal库串口中断回调如何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