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MOS电源开关管输出滤波电容烧坏

楼主:
电路图如:P-MOS管由S0805导通控制5V电压输出给后部电路使用。电路板在外面使用中C8电容烧掉。这可能是由什么引起?大佬帮分析下!有无可能是MOS管通断间MOS管内部寄生电容引起?

网友A(点评):
把耐压值的余量调多一点25V或者50V 成本不会差很多。

网友B(2023-04-11):
看图无问题,首先要排除电容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无问题,首先要排除电容质量问题

谢谢

网友C:
你这个5V_OUT是板内用,还是给外部用的?

网友D:
尸体照片有没有?

网友E:
咋个烧法?上个图片展示一下

网友F:
电解电容C8耐压不够。改470uF/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