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CB板工艺边的一些看法

楼主(2023-04-10):
pcb电路板的工艺边
什么是pcb电路板工艺边?
      pcb板大规模生产就需要机器,机器生产需要符合一定标准。
      印制电路板的工艺边也叫传送边,是除了电子元件加工范围以外的PCb板部分面积。辅助生产插件smt,DIP插件的焊膏印刷,拾取和放置,回流/波峰焊接和检查,在pcb板两边或者四边增加的部分。目的是为辅助生产,不属于pcb板部分,加工完毕去除。为了保证pcb装配过程中的效率和质量,在pcb相应长边添加工艺边(一般保留工艺边宽度有4mm,5mm,6mm,7mm,8mm,9mm,10mm不等,单工艺边和双工艺边,工艺边内不要有贴片器件和贴片焊点),pcb厂家会根据元件的距离和宽度提供一些参考电路板工艺边宽度。pcb板的工艺边预留会消耗更多板材,增加Pcb生产成本,当pcb版中走线密集。无法添加mark点的时候,smt进行pcb板子传送时需要手动添加工艺边,宽度为3mm-5mm。同时四个角各添加一个定位孔,定位孔直径2mm,光学定位点1mm直径表贴焊盘,并三个角加光学定位点,保证工艺边平整,确保是否有悬空位避免断工艺边,减少误差加强机器定位。
pcb电路板工艺边考虑的因素包括:
     1.工艺边的宽度:工具特定组装需求和设备参数规定,工艺边宽度在1.5mm-5mm的范围内。同时确保设计于组装设备匹配。
     2.工艺边的成本:工艺边的制造导致材料消耗,因此成本会增加。为最小化成本,通过pcb面板设计最佳布局最小化工艺边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和考虑用户需求。同时平衡经济性和可制造性。
     3.工艺边最佳优化:通常用印制电路板长边为传送边,因结构限制(接口器件过长,板边缺口,金手指等)可选短边作为传送边,但长宽比在3:2左右,传送边宽度为5mm以上,中间部分缺口总和不能超过传送边长度1/3.
pcb电路板工艺边的切割方式包括:
    1.手工分边:人工手动切割,容易因受力不均匀导致PCB板的损伤断裂。
    2.铣刀分边:铣刀式分边则是通过预先设置好的切割路径进行工艺边的切割
    3.V-cut分边:分为走刀式和走板式。

网友A:
V-Cut有几率因为应力造成单板部件受损,铣刀分板因为有工装承担受力,相对可靠。
高端单板建议铣刀分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