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按住复位键才能下载

楼主(2023-04-11):
按住复位键才能下载怎么办弄成自动的?

网友A:
是不是复用SWDIO 口了?

网友B:
是复用SWDIO 口了吗

网友C(2024-03-22):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D: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E: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F: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G: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H: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I: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J: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

网友K: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L: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